hkc 显示器 开机3分钟就开始间歇黑屏

楼主(2013-06-03):
9811A 型号 ,开机3分钟左右就黑一下屏,之后每隔9秒钟黑一下,就黑2秒钟又亮起来,颜色没问题。黑屏时电源灯是亮的。按键是没问题的 。拆开后发现高压板有颗电容烧坏,找了一个换上 问题依旧,请各位师傅指点

网友:
测下每个灯管的电流,看是否一样

网友:
一般高压板故障高 用高压条先代换试下 确定后在予以维修

网友:
1、先测试一下灯管灯管有没有问题。
2、灯管没问题,改通用高压,要把原来的高压断开。

网友:
HKC液晶大多都是高压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