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内存系统管理总线

楼主(2013-06-03):
        今天同行送来一块精英G41主板,通电后 跑C1-----00     测到内存系统管理总线 一脚有3。3V 一脚只有0。4V 碰到这样的问题 想毕大伙都很头痛吧,系统管理总线 对也阻值 二脚也不一样,跑线跑到南桥边的一个103排阻 排阻一端有3。3V   那条不正常的系统管理总线一端只有0。4V 另外一条正常。想都没想直接换掉 排阻 通电还是一样,短接排阻 电压只有2。8V  应该有什么东西 拉低了这个信号,以我对系统管理总线的认识,这个条线路上,连着南桥,IO  时钟  先断开时钟 打值还是偏低   拆掉IO 还是一样,心想是不是南桥挂咯,重新跟客户报价,拆掉南桥,打值OK 心想终于找到问题了,满怀信心,做好南桥 开机 故障依旧, 没办法,硬着头皮 继续上,系统管理管理总线跑线,跑到声卡 网卡,拆掉,还是一样,想跑到IO  跑半天 都没跑到,之间拆掉IO 打值 也是偏低 心想和IO 没多大关系吧,但不放心还是找了一个换上,不用说,肯定没好,修了一了整天 都没修好,太受打击了,各师兄 帮帮忙,看小弟还有那些关键的地方 没查到,谢谢

网友:
有的板子的系统管理总线会用一个三极管的,自己跑跑电路

网友:
这样的东西也别修了吧  不划算,很费劲

网友:
我遇到过是119和120的针脚拉低 了

网友A:
有可能是内存槽里短路,但是你这种一块板搞一天,像我们都得饿死

网友:
这东西不好修,闲着用来研究一下还好,忙的时候就放在一边。

网友:
嗯,像这种无从查起的故障最好先放一边,等有时候在研究。

网友:
考虑下bios和nb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刚学几个月,有时候一块板子查好几天没头绪,哎

大哥,我在迅维毕业还没一个月,现在都是1天修好10多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哥,我在迅维毕业还没一个月,现在都是1天修好10多块

这么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厉害!!!!!

还好了,呵呵,有机会的话你也去培训一下,徐老师教的不错的,我之前就是完全不会修的,培训一个月,比你自己摸索一年

网友C:
系统管理总线不对,和BIOS 有什么关系,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系统管理总线不对,和BIOS 有什么关系,大哥

南桥都换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内存槽里短路,但是你这种一块板搞一天,像我们都得饿死

同行的板,表示一定要修好,再说同行拿来的台机主板能报到70块 不忙的时侯,是可以搞下,你们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行的板,表示一定要修好,再说同行拿来的台机主板能报到70块 不忙的时侯,是可以搞下,你们说呢

那你们那行情真好,我们这边30

网友:
这个去内存,PCI,PCI-EX1/X16时钟,南桥发出的应该还有没查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系统管理总线不对,和BIOS 有什么关系,大哥

basic input output system这几个单词要记牢了,它和很多东西都有关系,如果你修过它错误引起主板掉电的故障,估计就不会这么说了,搞维修在没有头绪的时候不妨把思维放开阔点,言尽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