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35 ADP_ID信号疑问

楼主(2013-06-03):
一台CQ35 雷打的 南桥 网卡 充电芯片都被打坏换了后 能开机 但不显示 后来发现PD1也被打了个洞 但现在找不到这样的三极管  请问下 这PD1拆了不装有影响么  现在ADP_IN  0.9V正常么

网友:
没人来帮我解惑下么

网友:
这不是个三极管啊,是一个管里面装了两个二极管的,你可以到料板上面找一个换下来

网友:
我就是找不到  我就是想问 不放上去有没有影响

网友:
这是保护二极管应该可以不装啊

网友(2014-07-07):
没有大电流就不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