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求助各位神人们,给我点指示吧!!!!!!

楼主(2013-06-03):
刚刚开始是开机到联想画面掉电,后来在开,就黑屏,在开几次都是黑屏,准备拆机,主板拿出来点机,直接指示灯一亮就灭,连续按开关,神奇般的好了,关机,在开,继续一亮就关机,在也开不了,一直是指示灯亮下就灭,后来显卡一加热,好了,又开始正常,看见联想开机画面,一关机,故障还是指示灯亮下就灭,于是上BGA加焊显卡,开机正常了3次,以为好了,开始装机,尼玛,故障又来了,最好直接把显卡拿掉了,开机正常,在关机,尼玛,故障又出现,无语了,请求各位神人们,给我点指示吧!!!!!!

网友:
看看不会是U口短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