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50 奇怪故障

楼主(2013-06-03):
无故黑屏 之前以为系统问题重装系统 安装过程一切正常 安装完毕后 发现 只要播放电影或者跑3D 就黑屏 安装XP 系统稍微强点 但还是黑屏 进过多次实验 发现不安装显卡驱动 一切正常 测试一天也不黑屏 如是锁定显卡问题 显示更换了 不同版本的驱动 还是不行 不知道 是不是显存出现问题了 有什么办法可以测试  如果是显卡问题 怎么能屏蔽显卡 不知道这个机器有没有集成的显卡 如果有 能不能关闭独显

网友:
在BIOS里可以看是否是双显卡,还有在设备管理器里也能看出来!

网友:
前天见店上的学员修联想Y550双显的!俩个显卡区动下载好了!但只能安装英为达的区动!        Intel报错装不上!送来修的说开机白屏!我们折开一看~!内存没松动了!+从装系统搞好了

网友:
Y550 双显卡嘛 不是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