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l35 笔记本 用dvd rom 听cd会走音为何

楼主(2013-06-03):
用dvd rom 听cd会唱得好慢,好似走音咁,但听vcd dvd就正常,是盘坏了吗
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
这个最好是靠排除法解决,靠猜谁也不知道最终答案!

网友:
先换张光盘 如果还是那样可能是光驱的问题 我的原本是DVD刻录 但现在只能读DVD

网友:
系统驱动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