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8v无待机

楼主(2013-06-03):
有公共电压有3/5V电压。待机0。000开机有3V。主板拆开板上电池马上通电有显可入系统。放电每次正常。。装上板上下班电池又是不通电。。。没思路。。求助。。。。。。

网友:
写错左开关上有3V 电压

网友:
开关那一边是地,一边开路有3V是正常的吗?
急盼有回复。。。。。

网友:
给高人站出来啦:盼盼盼。。。。

网友:
试过啦
。一样老样子

网友:
修左好几天都是没办法,自己只有用其它法子连条线在开关同IO之间,按开关正常入系统正常关机正常。。

网友:
行不通的。。不稳定外接正常内屏不正常。。

网友:
行得通的是我屏线坏左

网友:
行得通的是我屏线坏左:也可以查开关键断线。正常开关键是有组值的,开路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