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5系列及6系列EC时钟何处而来?

楼主(2013-06-03):
今天修LENOVO V460(HM55)不触发,测是TPS51123未产生待机电压,再测没有S5_ENABLE开启信号
S5_ENABLE信号来自EC,打了下EC的BIOS波形还没有读取程序。那就查EC工作条件,3.3V供电正常

复位正常

查时钟是就郁闷了,EC晶振未装,PCH发出的时钟也没用,不知EC时钟哪里来的?

后来又查了DELL N4110(HM67)的图纸,也是查不出来从何而来?

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
现在好多EC的32.768  都集成到内部去了。。。

网友:
V460   B460不触发,没有S5_ENABLE。直接刷EC  BIOS啊。

网友:
现在好多ES晶振都集成到芯片内部了吧!

网友:
楼主,今天捡钱了,,,我还没碰到过一例刷BIOS好的,,全部是U供电,和待机烧的

网友:
应该是ES晶振都集成到芯片内部

网友(2014-07-18):
这个应该是由单独的芯片提供

网友:
我看好多主板也是只有一个25mhz旁边在搞一个时钟芯片,其他都省略了

网友:
内部提供时钟啦

网友:
还想这么多啊,刷bios换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