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很菜但是很多人想知道的问题 关于时序和电流跳变

楼主(2013-06-03):
当所有供电正常CPU复位已经出来了 请问这个时候电流变是仅仅过了CPU 也就是0.3-0.7 左右的电流吗 显卡和内存供电不是在CPU以前出来的吗  按照道理应该CPU出来电流应该最大了   有点迷糊了  电流变的三次跳变 CPU 内存 显卡啊  @月饼 谢谢大家了  回答的发一辈子财

网友A:
跑码后,内存会有数据 的进和出。
打个比方吧
你吃了点东西,坐着休息,和你开始干活。那个更耗体力?

网友:
恩 饼哥回答的很贴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码后,内存会有数据 的进和出。
打个比方吧
你吃了点东西,坐着休息,和你开始干活。那个更耗体力?

饼哥  内存交换数据 电流就会上升被 内存交换完开机数据然后开始和显卡读取数据还有其他外围设备和网卡什么的被 最后都完事电流最大 然后开机了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