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4秒杀2

楼主(2013-06-03):
  10天前客户拿了台hp dv4来清灰。交给同事弄好后,习惯性拍打键盘几下 上下几下屏,当关闭屏的时候,电脑自动关机,还以为是黑屏开关。结果不是 在来回这样几下依然是自动关机 瞬间黑屏的那样。同事拆机检查是不是哪个排线没弄好 。都是好得。。。最后检查到屏排线 给磨段了。拆下焊接。试机 OK
    今天客户来了说开机屏抖动 看了下 的确如客户说得这样。以为是显卡的问题,但是外接显示器正常,估计是还是屏线,拆开看了下很好得 给客户报的屏换了价格XX 因为整个检查过程客户都在看,等了一个小时同事把屏拿回来了,cd的355元,客户说有事先走了。一会好了打电话 上新屏,晕了 故障还是一样,斗了把地主依稀想起论坛中有个大神发过此类故障 仔细查找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593784 呵呵  根据他得思路依样画胡。呵呵至此故障修复。

    哦最后还是收得客户的换屏的钱,旧屏弄点酒精洗得像新的。

朱小伟 -1 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个还能引起屏抖?

网友:
这个也会抖屏幕吗

网友:
这个也能被你找到问题,不错

网友:
我关心的是  客户怎么被你忽悠过来的   像这种情况很多客户会一口咬定是你青灰清出来的。。。要么就是客户好说话。。。

网友A:
机子要是没修好的话
你就蛋疼了
这个清灰太麻烦了
遇到清灰 一般打发客户走人
然后 直接吹下 结束。

网友:
JS啊 以旧换新收钱 这屏换得值

网友:
没了解问题所在。楼主介绍下吗

网友:
屏供电不稳定导致抖屏,他直接把控制信号直接接死了,省去一个为了这个信号查找一箩筐的电路和零件,虽说修好了也不知道是那个原件真正出现了问题,但结果一样,而且在也不会复发。

网友:
难得的秒杀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机子要是没修好的话
你就蛋疼了
这个清灰太麻烦了

给力啊   哈哈哈  换风扇咋搞啊  哥们儿

网友C:
lz   厉害接上去之后 不会影响其他么   另外说下  lz你的鞋子呢

网友:
不建议这种帖子发在这里,让一些过路的进来看见了,以后还怎么做。。。。。最起码设置个权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力啊   哈哈哈  换风扇咋搞啊  哥们儿

换fan到是走不了捷径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   厉害接上去之后 不会影响其他么   另外说下  lz你的鞋子呢

光脚凉快啊

网友:
什么问题?那个三级管和电容弄一块,三级管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