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道N70HD平板改USB充电,以后可以共用手机充电器啦~~~

楼主(2013-06-03):
N70HD不能通过USB充电,出游还必须带一套专用充电器,连电脑刷机装软件等也不能同步充电,相当不便,决定动手改造:
拆机工具:小十字螺丝刀,废弃银行卡一张即可

卸掉防尘盖下面的两颗螺丝,就可用银行卡慢慢地沿一个方向撬开后盖,拆机非常方便,且完好无损:

主板细节:做工尚可,电池4200毫安,散热有待加强,后期再DIY改进

USB接口的五个针脚,左边是负极,右边是正极,中间三个是传数据的,由于USB的负极与DC的负极都已经接地(万用表测试已连通),所以只需要飞线将USB的正极与DC的正极连上即可

USB针脚实在太细,还好正极附近就是一个大电子元件的针脚 ,焊接水平一般,还是找大点的下手~~
从网线中拆了跟合适长度的铜线,电烙铁焊锡伺候…………

USB口飞线细节特写

DC口正极飞线:

飞线好后用酒精清洗一下焊接点的松香,紧张加无比期待的心情,插上USB线:

看到正在充电,45%文字没?成功了,欧耶:-)

网友:
可以去试试看

网友:
相机像素不错 高清 说说接线原来 接哪里?

网友:
这个不难吧~~~动手能力值得赞扬!

网友:
充电器应该是9v的吧,可以这样接么!我也有个N90.用usb充电多慢呀!

网友A:
平板好拆吗?估计难拆,搞不好会拆烂掉

网友:
原插头正极最好和主板之间装个2极管(防止电流倒流回电脑等其它设备)万一忘了还插在电脑上就插充电器。烧了主板就事大了

网友:
同意楼上,主板设计者不可能那么2,5V充9V的好似慢许多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板好拆吗?估计难拆,搞不好会拆烂掉

IPAD2我也拆过,面板用胶粘的,那个比较难,国产的基本上无损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