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8D刮骨手术之惊心动魄。

楼主(2013-06-03):
主治医生:风枪vs烙铁

被治主板:海尔T68D    ASUS代工,此板无图  ,心中有图。好了废话不多说。。直接上病入膏肓主板

看图:

简单的测量了一下。。。。此板还有救。。。。废话不多说。。拿起手术刀三下五除二。。。看效果图。。。

此时测主板公共点。不短。。。。。。。

接下来就飞线工作你懂的。。。。

上图

插上可调电源  。。。。待机电流 0.022

按下开关。。。电流到  0.276  掉电  。。 3v  5v消失  1-4秒内 恢复   。。呀哈。这板子难道伤到心脏了。。

拿起万用表一阵狂点之后。。。接下你懂的。。。。。内存。总线。桥。供电满足。。。。再测到CPU供电时。只有0.2几V

问题直接缩定  CPU供电   。。。看了看此板。。想在论坛上找图。。。不过都没有。。只有点位。。。

根据经验。。一步一步测被。。。。。。。 当测到。。ISL6266 的22脚时问题浮出水面  VCC脚 5v电没有。。。根据原理直接反

推。。。问题有可能就在5VO转5v上  。再经过一阵狂点后。。。(中间动作忽略)。。。。。。问题直间缩定 MX17020  。。

12v 升压电路上  。。

升压电路我也懒的弄了。。直接飞线。。。。。上图。。。

用公共点19v。。。。。。直接充当 17020的升压电路

此时主板修复

上图

不知道稳定不稳定。。。但是我自己测了3个多小时。。。交给客户收了。。。300米

网友:
装好机子顾客没有看到维修过程就好(飞线)

网友A:
牛叉啊,你们那边行情这么好,我们这边都100多

网友(点评):
100还不如不修。

网友:
好多飞线,惨不忍睹的主板啊。

网友:
我的天,要是我 肯定建议换板子了

网友:
楼主好厉害哦,我就没那么好的技术,要是我直接让换板子了,

网友:
这个升压是....5v经过二级.和电容...方波殿加..... 用来驱动后面的电压转换

网友:
这种板楼主还能搞好,楼主真是神人呀

网友:
楼主的修法让我感到惊心动魄,粗综复杂,就是不知道这样修好耐用不。

网友:
挖了一个洞  还能修好   楼主厉害

网友:
峰哥啊、你是越来越霸气了、、不过这样好像不是很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叉啊,你们那边行情这么好,我们这边都100多

这种问题修好收 100米。。还干个毛的维修。。。没利润就没动力。

网友B:
牛逼啊,直接19V换成12V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牛逼啊,直接19V换成12V

是12改成19v

网友:
弄是弄好了 弄得漂亮的 啊

网友:
19V直接拉过去  思路不错

网友:
居然还没烧什么东西,只是烧了板层而已啊,实力+运气=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