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老是蓝屏,怎么办?

楼主(2013-06-03):
这几天老是蓝屏,不想重新装系统,怎么办啊?win7X64
win7

网友:
有看到代码吗,贴出代码看下

网友:
蓝屏有可能是硬件问题也有可能是软件问题,这个要看代码的。。。

网友:
显卡驱动不兼容,重新搞个系统哦,要不是就散热问题、
反对楼主:
5.0
phf150
反对楼主:
这么肯定?人家不会坏内存嘛?散热问题导致蓝屏?

网友:
蓝屏代码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