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双灯闪4下

楼主(2013-06-03):
北桥换了,U换过,显卡重做过。BIOS刷过电流能到2A

网友:
内存换了没?
昨天才遇到一个机器
换了u  重插了内存 ok
amd的u也是容易坏的啊

网友:
  这机器蛋疼, 电流在1.多 应该是北桥,  2.多还不亮可能是bios   或者u 本身。

网友:
什么样的芯片也没说明白,这机器1.6左右就应该亮,在找个U试试!

网友:
测测内存的工作条件吧 有时候有新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