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l戴尔 560 560S主板 G43T-DM1 内存跳不过

楼主(2013-06-03):
DELL l戴尔 560 560S主板 G43T-DM1   检测应该是内存问题,有报警声,检测内存供电等正常,判断应该是bios问题,有碰到类似的么?寻求解决中。。。。。。

网友:
问题相同

网友:
戴尔都是因特尔的主板。一般测试卡都是跑到D1就停了。但是已经显示有出来。前几天我有修改几块戴尔的主板,拿过来都是不跑码,在CPU附近换了电压管理芯片都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