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技嘉主板没复位

楼主(2013-06-03):
今天修了一个GIGABYTE G31M-ES2C - REV 1.主板  上电测试没复位 马上就开始测试供电都是好的 接着就测试了时钟 有1.6伏  时钟估计也是好的就跳过去了  按照思路想应该是南桥没收到两个PG信号  由于不会跑线就在论坛找了图纸看了看 再测试io63脚的pg信号时发现没有电压,问题终于有头绪了,立马断电打阻,发现短路了,大致看了一下图纸发现这个信号与io,南桥、北桥,中间还有几个电容相连,主板上面的电容没标示没法找,心想是不是io坏了,立马拆下io,打阻还是短路,一股郁闷的感觉出来了,看来这个问题要不是电容就是桥短路,由于没BGA没法打桥的注意,就抱着是电容短路的希望在乱修,就在北桥判别的电容上乱测,突然看见一个脏东西粘在两个电阻和一个空焊盘上面,有点像什么东西的粪便,我拿探头一弄就掉下来了,心想该不是这个问题吧,就感觉测io63脚不短路了,再测io63与刚才那个空焊盘通的 空焊盘的另一个脚是接地的,问题找到了,立马把刚才焊下来的io焊回去,冷却上电跑马亮机,故障解决。可惜没来的急拍照

楼主走了狗屎运~~~~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很清晰

网友:
思路不错,清晰,呵呵

网友:
看见大便就走狗屎运了

网友:
地对地导弹淡定弟

网友:
遇到过无复位刷bios好的,现在什么情况都可以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