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板频繁掉电

楼主(2013-06-03):
今天一上班收到惠普CQ42板的快递,就拿来赶紧换上。装上之后开机亮了并进入系统,不到一分钟就掉电,之后按开关电流跳到1.5A就跳不上了,屏幕也不亮。以为散热没弄好,拆机把散热重新弄了一下,开机亮了很快又掉电,按触发,进系统时蓝屏,之后就不断重启,大写键的指示灯连续亮两下延长一点又亮两下,如此反复。在BIOS里没有硬盘接口模式选择,之后就是跟之前一样,电流在1.5A左右死活不上去。郁闷!

网友:
换电源,拆电池 换个CPU还掉电就再换板吧

网友:
呵呵,原来的板什么问题

网友A:
接的是可调电源。今天又买了快板装上还是重启。进PE不掉电接硬盘准掉电。重新装个系统解压缩那就重启了。换内存、换CPU都不管用。头大 啊。

网友(2013-07-27):
引用 网友A:
接的是可调电源。今天又买了快板装上还是重启。进PE不掉电接硬盘准掉电。重新装个系统解压缩那就重启了。 ...

楼主,你搞顶了没,我今天也接到个HP G42 和你一样的现象,如果搞定了,说一声

网友:
陈祖平都搞不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