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联想G450 掉件 有背光无图像 图像无背光 红屏白字 都经历了一下

楼主(2013-06-03):
    很少有时间写帖子,今天修了一个二修机。维修过程中有些故障比较好玩。给大家分享下。现象为不开机。不知何因上一家维修没完成。发到我这来,说一定请帮忙修好,说被客户赖上了,要是换板子就亏太多了。
说实话,很不愿意修二修的板子,变化太多。一连几天忙上门的生意,放在角落一个礼拜也没看。前天打电话来问情况,不好推却,答应了查查看。拆开后大概情况:显卡焊过,北桥焊过,上恒流源之前,照旧量一下各大、小电感对地值。看到显卡芯片上有硬物砸的一个坑见(图1):

(图1)
显卡N10M-GE2-S,对地值为0.也不用上电了,直接上BGA拔下显卡,手里料板上有N10M-GE1-S的显卡,论坛里查了下通用的,拆下值球--焊上去,再量显卡电感对地为4-6。这还差不多。(我的破万用表,35元一个。灵敏度太垃圾)
可以上电了,待机电流0.012A,3V,5V也有,点一下开关,没动静,我意料之中的事哦,不可能换个显卡就好的。
查待机。3V 5V有了。看看EC 是KB926QF D3, BIOS,开关电压,各个工作条件不必说了,没发现什么异常。刚好维修的兄弟过来。也说,二修可能有掉件的多。看看EC边上好像有个掉件的点,连接EC的126脚。打开电路图看看EC126脚(图2):

(图2)
再打开39页(图3):

(图3)
这是个东西好熟悉。EC连它太应该了。于是找来料焊上。见实图了就是这个小电阻(图4):

(图4)
上U,上内存。再次上电。电流0.36A---0.70A---1.2A---1.5A---亮了。心中刚要开朗,却没等来图像,只有背光。背光忽闪忽闪的,不稳定,别以为是灯管坏了哦,LED没灯管。(没拍相片,当时心中纠结着了),试了下外接VGA,电流到1.2A亮机了,进BIOS也正常。
难道我显卡没焊好,还是屏是坏的?找来新屏试了下,故障依旧。
焊台用的熟练的兄弟,这时候注意了。这是二修板子呢,要以为显卡没焊好,重焊显卡,就太心急了,我就这样了,又重新焊了显卡,涛声依旧。心静下来了。又拿来板子端详(图5):

(图5)
L28好大的字,怎么上面空空的啊,竟然没有电感。我是马大哈,有背光无图像是不是因为没有它?找来电感焊上。再上电,电流又到1.5A-1.6A,这下背光也没有了,再外接VGA,又是正常的。这回没有先怀疑显卡,仔细看内屏,原来有图像了,背光怎么有没有了呢,看看LVDS(图6):

2脚4脚6脚=19V,1脚3脚=3.3V,10脚7脚+3VS也正常(注意了下,不插屏线的话,除了2脚4脚6脚有19V,3.3V是没有的)。量来量去,只有第11脚INVT_PWM没有电压,按图索骥打开36页(图7):

(图7)
连接到EC的21脚,量了一下21脚对地值为才为4,肯定不对吧,INVT_PWM是什么,论坛有兄弟称为PWM模式的亮度调节,换EC呗,我人缘还行,找同行料板拆了个,更换了EC
再上电,电流1.5A-1.6A,内屏亮了,这下又吓我一大跳:白字红屏,鲜艳耀眼…………看了几眼,18:00下班了,商场统一关门,忙了一下午,忙出个红屏白字的怪胎来,郁闷!回家后突然想到显卡的BGA被上家维修揉拧了N次,如果没别的掉件,还是看看显卡吧。
     今天早上来店里,又看了看主板,没看出其他掉件。把显卡拔下来,重新把主板上的焊盘粘连的地方刮干净,再次值球焊接,完了再上电试机,LENOVO的标漂亮的出来了,至此舒了一口气。经历了掉件补小料---有背光无图像---有图像无背光---红屏白字,最后还是好了,问题其实不复杂,就是让我这心里忽高忽低的,二修板的乐趣,也尽在于此吧呵呵~~事后我想,那个EC可能从一开始,就快不行了,虽然可以触发,但起来后背光一闪一闪时,可能就快要坏了吧。

网友:
修的坎坷啊  不我有耐心 要早烦

网友A:
估计你的上家维修不细心  焊显卡 吊件了  动EC 吊件了
二修机  修好了 还不错
维修是细心活

网友B:
最后的红屏白字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看的模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的红屏白字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看的模糊?

显卡问题,虚汗或者有焊点粘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的上家维修不细心  焊显卡 吊件了  动EC 吊件了
二修机  修好了 还不错
维修是细心活

有可能,也可能上家和客户沟没通好,客户不修了,上家故意拿掉几个小件。
以前碰到过有把电阻换成电容的....不过是一些小聪明呵,需要点花时间找问题。

网友:
楼主心态真好

网友C:
偶尔还是会碰到一些二货的,放你这里叫你修,你报故障报价,他说不修了,其实你已经弄好了,,你说你怎么办?有些可以交流。。但是有些就是要拿走,你不给他点厉害尝尝?这不是人品的问题,你让机器没修好从你这里出去,别人能修好就是说是你技术的问题。。。

网友:
INVT_PWM,这个信号到底是高压条开启信号还是亮度调节信号,高手出来解释下?

网友:
9楼看帖不仔细啊 这是个亮度调节信号

网友D:
上家发过来给你修,动手脚的几率不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家发过来给你修,动手脚的几率不大吧?

哦,不是上家维修直接给我的,是同行了,

网友:
曲折 中修好了还是有成就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偶尔还是会碰到一些二货的,放你这里叫你修,你报故障报价,他说不修了,其实你已经弄好了,,你说你怎么办 ...

就是哎   以前我们乜经常这样做  不休就彻底报废。。。不能让任何人修好。。。

网友(点评):
现在不这样做了?

网友:
要我早受不住了
修的坎坷啊

网友E:
掉的那个 件事和BIOS通讯的,楼主是看出来的吗?换了EC,显卡,掉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掉的那个 件事和BIOS通讯的,楼主是看出来的吗?换了EC,显卡,掉件。

兄弟说的没错,我当时,是找电路图确认了一下。上面电路图已标出来.

网友:
这个机器一看是上家应该修好了报价客户不干,所以给黑这样了。。。这种机起码收300以上才对。。

网友F:
你的板子,是g430吧,g450的显卡是n10m-gs2-s-a2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的板子,是g430吧,g450的显卡是n10m-gs2-s-a2

纠结这个干吗啦,兄弟,一句话,用N10M-GE1-S换下了-N10MGE2-S,上面有图啊!

网友G:
这个板子  好像显卡不能随便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板子  好像显卡不能随便换吧

可以换!请兄弟实查啊,偶是实践过来的!N10MGE2-S与N10M-GE1-S可以代换!偶可不是随便瞎乱写的帖子。(再次回复同一问题,不为积分,只为真理啊,以正视听。请版主谅解哦。)

网友H:
上次也接到一台G450,初始故障是报一长两短,换了显卡也不行,跑2A,意思是中断错误,一直没修好,显卡换了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上次也接到一台G450,初始故障是报一长两短,换了显卡也不行,跑2A,意思是中断错误,一直没修好,显卡换了 ...

哦,有时间再仔细测量下。一定能找出原因!前天修好一个二修的V3000,上家做了N次北桥,换新北桥也不行,到我这里后,我怀疑上家没做好,又做一遍,又刷了BIOS,都不行。最后量出来是CPU到北桥有一根断线。个人心得:修主板的经验很重要,但不能过份相信经验,还是要按照维修流程,逐个排除故障。

网友:
思路清晰明了,一看就是老手了.佩服佩服

网友:
LED背光开启是有些事KBC控制的,以前我有修到一台中柏的笔记本,暗屏,也是LED的屏幕。

网友:
楼主算够细心的,最终还是修好了,祝贺!我经常修机一个简单(所谓常见的故障)的机器的时候,没有修好,回家的路上,家里,睡觉,都会在想,哎,维修人啊维修人。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的技术不错,鉴定完毕

兄弟言过了哦,学习中呢,心态平和就好,有时候看看“月饼”级大师对电路的分析,一知半解的,我辈需要向前辈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