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U20Y拆机清灰

楼主(2013-06-03):
神舟优雅U20Y拆解+扫灰

小本的拆解和扫灰。
和大本不同,小本采用的是一体式的后板,不能像大本那样方便的取下后盖进行操作,拆解难度会增加很多。
首先,拧下后盖上的所有螺丝,有一颗螺丝藏得很好,在扩展插槽盖下。
如果不卸下这颗螺丝,待会儿拆卸键盘的时候会进行不下去。
笔记本翻回正面,看键盘上部,F11上面有一个凹槽,用卡或者一字螺丝刀插进去,翘起键盘,再用第二把螺丝刀按回上方的卡子,这样子键盘就能够起来了。起来之后不要急着拿走键盘,底下是有排线的,将排线卡子向上翘起,即可拔出排线。
卸下键盘后,就是上图这样子了,再继续将所有螺丝拧下,就可以撬开C面了。
取下C面的时候请注意,触控板上方的那条排线比较短,不要拉扯,和键盘的排线取下方式相同
取下C面后就可以看到主板背面了。接下来是硬件介绍时间
图中南桥右边那个卡槽忘了标注,那是SIM卡卡槽,这款机器支持3G。
将所有可见的螺丝和排线全部卸下后,就可以将整块主板一起取下,取下后的机壳就成了下图的模样
那三条黑色的海绵条是给硬盘减震用的
然后终于迎来了主板的正面,从图上可以看出,风扇扇叶上已经有一定的积灰了。接下来是第二次硬件教程
小本是集成的显卡,所以没有GPU部分,PM945和Atom N270的发热都不太大,所以没有用热管和散热片等设备,直接用一个风扇吹,效果还过得去
来一张风扇的近摄,这个风扇设计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风道太长。风扇本身就比较孱弱,风力不大,如果还要讲风吹这么远才能到达机器外面,出风口基本上很难感觉到有风。
将风扇上的三颗螺丝拧下后,我们来看一下这颗Atom N270
凌动N270是较早的一颗Intel的低功耗上网本处理器,1.60GHz,533MHz的FSB,512K的L2缓存。从图中可以看出,CPU核心和其他CPU相比小了很多,甚至还不如一旁的北桥(PM945,见下图)大。
PM945其实是比较老的一只北桥,哪怕在当时它也已经退居二线。可是Atom刚推出是没有可以与之配套的芯片组,只有PM945可以支持Atom,所以当时的上网本无论是N270还是N280均配备了PM945。
拆下风扇后我发现,硅脂已经基本上完全干掉了,但是我手头没有可以硅脂,所以只好稍用水润湿,先装回去凑合用,等买到硅脂我再做一期涂硅脂的。
这个风扇的清理可以用嘴吹,使劲吹扇叶,建议闭上眼睛,换气时请将风扇拿远。
看风扇上是有三个硅脂区域的,北桥右边的那个应该是MOS管,给CPU供电用的,某些时候它的发热也是相当的惊人,能上100多℃。
将风扇装回就完毕了!

网友:
依我看小板不用拆

网友:
我刚学现在只是处理一些软件问题

网友:
LZ,CPU上根本就没用硅脂的,用的是叫什么来着的导热垫,所以不用什么水来调和,哪垫子根本就这样不会干的。但LZ讲得十分详细。不错!

网友:
这种机子一般不拆散热总成了··怕U坏啊···都是垫~~~加硅脂还不如不加~~所以吹吹就可···

网友:
清灰都上论坛了

网友:
没什么好看的

网友:
对小白白有点点用把

网友:
不喜欢神州,BIOS密码都那么难解,比IBM还损

网友A:
额  好像是的耶   但是 我加了硅胶了   也无妨嘛   我可是业余的菜鸟哟   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  好像是的耶   但是 我加了硅胶了   也无妨嘛   我可是业余的菜鸟哟   请大家多多指教。

像这种你加了硅脂而不把那个垫子去掉,过不了半月硅脂会很快干掉,这样反倒散热效果不佳,这两样只能用其中一样,不然时间一久就有副作用了。所以,要么用硅脂就不要垫子,不要硅脂就用这垫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  好像是的耶   但是 我加了硅胶了   也无妨嘛   我可是业余的菜鸟哟   请大家多多指教。

谢谢指点。呵呵。好的。我有空了再拆开。

网友(2015-10-07):
业余的还算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