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的BIOS提取

楼主(2013-06-04):
首先,对照机器D壳的服务编号,

下载好对应的BIOS程序,

我们演示是将程序放在E盘,然后在运行里输入CMD,打开windows命令行:

在命令行里打开BIOS程序所在盘符,输入命令:“文件名”+“空格”+“-writeromfile”,按回车

即可在同一文件夹目录下看到分离出来的BIOS程序。

戴尔的机器重新刷完BIOS程序后,开机时会要求输入服务编号,否则将无法设置BOS开机密码

服务编号在机身D壳上面:

而设置时,是无法使用键盘输入字母的,只能使用四个方向键选择字符,设置好之后,保存推出,再次进入BIOS就可以设置bios密码了。
                                                                  不是我原创,在其他论坛找到的感觉会有用转回来大家分享

网友:
好麻烦的说。

网友:
楼主的方法倒要试试,我们是卖dell电脑的,有时候用得到

网友(2014-03-27):
现在新的机器,BIOS要是也可以那样分离就好

网友:
需要分离一个 宏基的新BIOS 进来看下

网友(2014-05-01):
DELL 新机器的BIOS 能这样提取吗、

网友:
这个方法不行,提取出来的文件只有1.5M,大小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