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电压偏低

楼主(2013-06-04):
大家好  主板内存电压偏低呀 1.8V的电压现在只有1.2V有CPU有供电 但不跑码 我怀疑是内存<FB>反馈的几个电阻的问题 不知道该怎么带换   希望大家多多赐教呀O(∩_∩)O谢谢

网友:
先找到FB脚,再找到反馈的两个电阻,一般计算公式是VOUT=0.8V*(1+R2/R1)R1是并联电阻,R2是串联电阻(⊙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