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oco(勇士)液晶显示器电源板电容鼓包问题

楼主(2013-06-04):
      前两天客户拿来一Sgoco(勇士)的液晶显示器,深圳冠科生产的。拿过来的时候问题是晃屏,就是屏幕抖动的厉害,拆开来发现电源板后极的25V1000ufz的电解电容鼓包,于是把那一片的4个电容都换了,换成了耐压值和容量值一模一样的电容,上电后发现屏幕正常了。然后拷机1个小时左右,没有问题就给客户打电话拿走了。但是没过了几天,客户说屏幕又抖动了,老毛病犯了,于是,又拿回来,拆开一看发现新换的4个电解电容鼓包了3个,那一个没有鼓包的电容是从废件板上拆下来的黑色的电容。
    (这种问题以前也遇到过,换了电容好一段时间,就又鼓包了,是不是我的电容质量的问题,还是板子有不良的地方,也没有追查,为了不反复鼓包换电容,就把电源高压一体板给换掉了才没有出现问题)
     我就怀疑是我的电容质量问题,因为那个从板子上拆下来的电容没有鼓包,于是就换上了4个全新的35V1000uf的电容(耐压值变高看你还鼓不鼓包),上电检测,结果显示器开关就亮了一下蓝灯,然后就灭了,然后用万用表测试12V5V,结果为0,后极么有输出了,哎,纠结呀!然后继续用表测量,发现6脚的电源管理芯片63818反馈端接地了,5脚和6脚也短路了,63818竟然坏了,其他元件没有坏的,焊下来63818发现短路就不存在了。废话这么多就是为了详细的说明下情况,请教下各位高手,63818能用什么型号的代换,或者说用8脚的芯片飞线焊接可以用吗?63系列的芯片我手头还真没有,废件找了一堆都没有发现有6脚的芯片,全都是8脚的。。。
      这种后极电容鼓包,然后你换了新的没用几天就又鼓包的毛病大家有没有过经历过,到底是电源板有问题,还是新换的电容存在质量问题,或者还是客户家的电压有问题呢?如果用耐压值大容量一样的电容去代换,对电源板有没有损害呢?反正就是反复的电容鼓包很头疼人的。长城的显示器我就遇到过这反复鼓包的问题,后来还是换的原装电源一体板解决的。

网友:
附件是,我维修的实例图片。

网友(2013-10-14):
这种问题我也遇见过,是电容本身的质量问题,后来换个大的就行了

网友:
我现在手上10几台网吧的显示器,换电容1个星期又回来了,故障一样,,,刚在另家买了几包电容回家,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2014-02-09):
我也遇到了,长城的,不晓得是什么情况 换成35v的任然要鼓,一个月就鼓

网友A(2016-11-12):
我的是大电容鼓包400v 68uf的,换了一个月,今天又回来了!还是大电容鼓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大电容鼓包400v 68uf的,换了一个月,今天又回来了!还是大电容鼓包!

这个一般是你换的电容质量问题,换大一点的电容应该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一般是你换的电容质量问题,换大一点的电容应该就好了

又换了一个,好的,这次应该不会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又换了一个,好的,这次应该不会坏了!

我一般都是换比原来的耐压值和容量大一点的,一般没有返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都是换比原来的耐压值和容量大一点的,一般没有返修

嗯,谢谢分享,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谢谢分享,指教!

呵呵,不客气,只不过是说一下我自己的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