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E941s LED屏 暗屏 有图像

楼主(2013-06-04):
AOC E941s     LED屏 , 开机暗屏 有图案.没背光,  感觉是高压问题, 把屏都扒开了..用表笔测了每个LED灯都 能亮

下面图 的绿色板 应就是升压板了, 电感有18V 到旁边的ZD801 二极管 另一端到 LED排线 其中2个脚 都有18V   ,

电感旁的一个八脚 P8008HV 查了下资料是 单mos管 .. 中间大IC 是 ta9690CN 不知道啥芯片... 我知道的只有这些了..
LED屏 真心没修过....  不知道咋修...      修过的大大指导下 该怎么查....

网友:
这机器应该在保吧,送维修站吧

网友:
LED我也没修过呢。。那个小块的高压板不知道淘宝上有没有。

网友:
升压后的电压 不同板不同的电压。大概40---70v。  低于这个电压。LED灯条不亮

网友:
改通用板哪,和LCD方法一样的。LED毛病其实也挺多的,又有吃喝了。HOHO~~

网友:
应该是升压电路的问题!

网友:
不好意思 我以前修过几个 但是都没有修好啊  就直接让他们换板子了啊    呵呵

网友:
感觉LED的升压板要比LCD的高压板好修多了

网友:
换个通用的LED升压板吧

网友:
刷程序  试试

网友:
没有修过,顶

网友:
换通用LED板
可以先查下你这板的工作条件

网友:
怎么感觉和联想的某个显示器是一样的, 我也修到过这样的故障,最后是换了个通用横流条解决的

网友:
换个通用的LED升压板看看是不是升压板的问题

网友:
最高18V不够启动led呀,

网友:
改个升压模块就行了。应该是灯条没有点亮,就像LCD的灯管没有点亮一样。通用的升压板全新的也是15块左右。

网友:
跟换LCD高压板一样的,淘一块升压板换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