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连续报警,电脑黑屏启动不了

楼主(2013-06-04):
我怀疑是内存问题,电脑是ddr2 800的内存,我更换对ddr2 667的内存,还是报警,电源我也更换了。
哪位高手能帮我解决一下
是个新主板,外观看不出任何元件有问题
黑屏

网友:
显卡看过没有?插诊断卡看看代码

网友:
插诊断卡先看看代码是多少,然后在查内存和显卡CPU如果还不行的话换一下电源看看。要么把主板拆下来祼机点一下看看还报警不

网友:
看诊断卡代码!没有诊断卡就只有代换法!一般报警换内存 显卡先试试

网友:
刷bios 试试

网友A:
黑屏怎刷bios

网友:
报警查代码啊。

网友A:
用主板测试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