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26寸屏进水出现的故障现象

楼主(2013-06-04):
(图片)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这样的故障,那是一个圆圈,后来换了驱动板后,自动就消失了!这个你可以把屏拆下来处理一下,如果还不行的话,也只能是这样了!

网友:
屏已经报废了...没得搞,了.漏液了

网友:
应该是屏不行啊。

网友:
这个屏应该报废了,没得修了。

网友:
用手可以推走,把黑色圆圈推走了的地方还能正常显示

网友:
你这个恐怕没救了,放弃吧。

网友:
象挤了似的,是不是泡水里面了

网友:
把屏拆开,将里面的水渍擦干看看是否可以。

网友:
液晶里面坏了   没法搞的   早仍了吧

网友:
拆开,把水擦干,再晒下。注意温度

网友:
这种屏 我遇到没有修好过的 估计只能报废 了

网友:
吹风机可以尝试吹吹哦

网友:
这屏已经报废了,,,,

网友:
用吹风机吹,你等着收废品吧

网友:
坼了,慢慢用吹风吹

网友:
不像是进水了吧???

网友:
貌似屏,进水了

网友:
我见过不是进水的!  屏上偶圆圈,听好看的!!

网友:
漏液了!没得搞了!

网友:
漏液  没得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