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总是一闪一闪的

楼主(2013-06-04):
优派VP171B,有7年多了, 显示器总是一闪一闪的,值得修吗?

网友:
值得修 简单问题

网友:
值得修,有可能是电容坏了,换几个电容就OK了

同意!这种问题一般故障不大!

网友:
高压板和灯管都有可能

网友:
值得维修,先检查有没电容鼓包,没有的话直接换灯管

网友:
几十块钱的活。 值不值得就看你感觉了

网友:
直接改通用高压条,一般就可以啦

网友:
热心人真不少  在这我就不多说了 路过 顶一下

网友:
应该电容问题

网友:
先检查一下那里坏了,在做决策吧

网友:
电源问题,电容坏了,没滤波

网友:
几十块钱,还是值得的哦

网友:
八成   灯管老化了    高压板可能性也较大

网友:
电容或者驱动板问题

网友(2013-10-04):
期待楼主大功告成,钱又来了。。。。

网友:
向大神们学习

网友:
很可能是 电路板上的电容坏了换几个就可以点亮了

网友:
电容可能性最大

网友:
向大神们学习.膜拜中........

网友:
我也遇到一闪一闪的,但不是电容问题

网友(2013-12-05):
大神们都说了不是大事,先拆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