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紫线9.35V 绿线9V

楼主(2013-06-04):
航嘉BS-300电源,采用的是SG6105ADZ方案

紫线9.35V 绿线9V

个人感觉是,芯片坏了,有没有人修过类似案例.省得麻烦,一击而中.

网友A:
先修待机电路,看看是否用的是431稳压。

网友:
查待机431 光耦和周边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修待机电路,看看是否用的是431稳压。

谢谢指点,麻烦了

网友:
SD6105DZ芯片集成了二个TL431,即第11.12.13.14脚,估计是芯片问题。

网友:
一般电源的紫线5V有稳压管,到了9V说明稳压管开路了。检测一下这个稳压管的情况。再测量一下其他地方电压多少,比如大电容电压,看看和万用表有关系没(数字万用表电池不足会造成测量的电压高)。

网友:
待机431 光耦和周边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