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老鸟,大虾们,来来,看看,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求解

楼主(2013-06-04):
手里有一台式机,能点亮主板,能进入系统,但一进桌面就重启,但能进安全模式,我在安全模式下看显卡不可用,是不是显卡的毛病?如果是显卡毛病怎么能进安全模式????求解??

网友:
怎么没人来看咯??求解?

网友A:
进安全模式是禁用显卡的

网友:
显卡驱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安全模式是禁用显卡的

是不是进了安全模式,显卡就没用了??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吧  在去找驱动

网友:
如果驱动没装错的话可能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装WIN7看看,如果不行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也对,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进安全模式是不需要加载驱动的 所以能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