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326s跑代码5c

楼主(2013-06-04):
hp4326s跑代码5c,拔了内存也是跑5c。一般每天第一次开机都是能开机,而且进系统一切都正常,长时间用也没问题,重启也没问题,就是不能关机,关机再开就是跑5c,键盘大写灯闪5下,不闪了。有时候多放一会儿又能开了。加焊了南桥,北桥,显卡,还是老样。写了bios,也不行。请高手指教,指点一个思路。。。。

网友:
HP 4326S 是什么芯片组的

网友:
换换内存试试啊有可能是内存的问题啊

网友:
建议,如果是AMD的桥,把北桥换掉,如果是INTEL的芯片组,把显卡换掉,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少见

网友:
跑5c代码机器正在检测内存。

网友:
建议楼主换条内存试试。

网友:
是amd的桥。现在我换了cpunb供电的电容,然后变成了关机停几分钟就能再开。谢谢指点

网友:
楼主,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我遇到一块C5的板子  修两天了还是没头绪啊

网友(2013-07-16):
换个CPU没,,,,AMD   U坏的可能性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