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和V460

楼主(2013-06-04):
昨天接到客户的一台联想V460,二话不说先留机,插电源待机0.008按开关不触发,心想肯定是通病来的,拆机裸奔,测无3 5V   ,肯定是EC外挂的BIOS了,刷了再说,结果刷了还一样,再后来同行拿了一台联想B460的过来,经检测是屏幕的问题,他不急也叫他先留机,很多人都说V460和B460的BIOS通用,然后我把机器拆了把两个BIOS都搬了过来,插电、、、、电源指示灯和开关等一闪一闪~~3 5V时有时无,唉!心想是不是程序不适合?最奇怪的是再把原来的B460 BIOS装回去竟然也不触发了,完了完了、、、怎么刷也不行,这回麻烦大了、、、求助中、、、、忘大师指点

网友:
你先确定是bios的毛病吗  是不是bios芯片有问题  还有bios程序对吗  我就修过b450 不加电 在论坛下10多个都不好用  于是我发的板子 在好板子上读出就好了

网友:
刷BIOS 之前不用示波器量下BIOS 波形吗? 会不会是是两个bios芯片不一样。2M的或者1M的。

网友:
ECBIOS是128K的..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台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3-07-07):
我也有一样的一台 B460,本来的故障是没待机,电源控制芯片处出问题,修好后0.08,哎现在还没搞定!

网友:
我昨天接到一台B460和B470都是进系统死机  BIOS刷过了还是一样的MOS管换了也一样桥也做过了都不行  求大侠讲解下。。。。。

网友(2013-08-08):
我有一块这样不开机一闪一闪的没玩

网友(2013-11-30):
这问题我也遇到过,就不是BIOS的问题,刷BIOS没用,是供电芯片工作不良,换就行了

网友:
我有一台 和你 差不多 现象 我刷了 就好了 要不 你换个BIOS 试一下

网友(2014-02-13):
换BIOS,BIOS容易坏

网友:
碰到一样的了,本来还开机,刷了10个了还是不开,芯片也换了。没招了

网友(2014-03-23):
现在的联想B460机器太容易坏了

网友:
楼主吧BIOS放出来啊

网友:
有没有这个bois呀,我也想要

网友:
先测BIOS 不行再来查供电吧,

网友:
你查查BIOS附近有个管会坏掉,我也遇到过

网友(2014-05-11):
我有全新B460主板的,无修,可以跟你们交换,我的QQ350751661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现在还在那放着  直接买一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