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烧穿了,有板子的兄弟帮忙看看 ASUS A40J 奉上点位图

楼主(2013-06-04):
(图片)

网友:
啥意思?你要帮忙看啥?

网友:
没明白楼主你要表达什么

网友:
电源板上的MOS管 挂了 这个MOS管很好找啊

网友:
是要看你修好的成果吗??????????。。。。。。。。。。

网友:
隔离电路的MOS管基本都能代换之

网友:
这个MOS管应该是隔离电路的,P沟的MOS管。

网友A:
这板子很奇怪为什么出厂的时候就带一个线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很奇怪为什么出厂的时候就带一个线啊

而且线的两端绝对是通的  为什么

网友B:
这板出厂都有一跳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而且线的两端绝对是通的  为什么

估计是设计上的问题吧,工厂就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板出厂都有一跳线?

有的有有的没有 貌似

网友:
说说什么故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设计上的问题吧,工厂就修过

   这板子修过两三次  一开始我还以为是二修机。。。背后每次拆开哪都有线就习惯了  我做了一次实验把一台机的那线拆了  看看会不会返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