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11应该也算通病搞不了 谁搞过的

楼主(2013-06-04):
这几天接手了2台HP511 INTEL ATI 216-0728020 显卡 故障时 开机0.01到0.03 掉电 拆机 不装CPU 电流都出来了。试着把CPU芯片换掉 一样 在把显卡供电断掉能跑到1。0 另一台一样 不过我把显卡断掉 还跑0.1多掉电 。谁修过的 知下 我好少走弯路 应该算通病
cpu
芯片

网友:
所以电感对地阻值都正常?开机瞬间电压都出来了?HP的机器可以刷BIOS看看。是不是通病就不清楚了。
楼主修好了分享一下。

网友:
这问题少遇 没修过,这板爱坏

网友:
我修过一台CQ40还是41的机子,故障跟你的一样。但那款机待机是出三个电压的,3V,5V,1.8V,最后修好是1.8的南桥供电有点电容短路了。511就不知道了,你参考一下。

网友:
我也悲剧了。。刚遇到这种板故障合你这个一样。加焊显卡用了二天回来,重植用了十天。刚订了个显卡回来刚换上又一样了。瞬间掉点。CPU拿下来就不掉。谁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2013-07-07):
很明显的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换显卡供电芯片试试。很准的51511

网友:
换U7002温控忒片试试,。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2013-08-20):
楼主修好木有啊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一个

网友:
换个新的显卡芯片吧,尽量不要用测试的
同意楼主:
5.0
新人2010
同意楼主:

网友:
我碰到的 都是更换显卡好的 楼主说的这种情况没有遇到过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仔细检查下吧,应该不是通病。

网友:
这机显卡出问题,会这样

网友(2014-07-16):
换新显卡芯片,有改良版就用改良版。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这个机子我修过几台,显卡供电不出,,换了那个芯片就好,,TPS51511

网友:
就是芯片的事

网友:
显卡电路哟问题吧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一开始跑0.7多掉电,不知道怎么弄了..现在0.09就掉,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