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客户东芝L510外接花屏0.9电流偏低

楼主(2013-06-04):
东芝L510外接花屏

网友A:
这是什么啊!修好了吗...发这个贴子就是想让我们看看花屏是吗

网友:
都什么的东西  晕‘’‘’‘’‘’‘’‘’‘’‘

网友B:
显存的问题吧

网友:
显存坏了  查下 是哪颗

网友:
经验看 这种花屏基本是显存坏了。 建议换全新。

网友C:
你可以从这两点下手、第一个是大电容、第二个是显存、因为我也修了一个L510、外接花内接不显、显卡换了两个新的还是一样、我从植显存好了、但我建议你先动大电容试试、不行再动显存

网友:
这种花屏 很明显是显存问题

网友:
换电容试试

网友:
电容的问题哦

网友:
上次我修了一台HPcq40也是这种花,以为是显存。四个显存依次换。现象一样。后来换一个显卡就好了。我就郁闷了,谁看都会说是显存的问题,结果是显卡。郁闷了。

网友D:
难道就是告诉我们这台机子是花屏的吗?如何修好的?是换显卡呢?还是加焊呢?总的说明吧 ?忽悠人 呢

网友:
我这还有一块。差不多的故障。 大电容坏得多。

网友:
电容坏的多

网友E:
我修过同样的问题,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难道就是告诉我们这台机子是花屏的吗?如何修好的?是换显卡呢?还是加焊呢?总的说明吧 ?忽悠人 呢

显卡植株不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从这两点下手、第一个是大电容、第二个是显存、因为我也修了一个L510、外接花内接不显、显卡换了两个 ...

是换还是加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修过同样的问题,是显存的问题。

是换的四个显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啊!修好了吗...发这个贴子就是想让我们看看花屏是吗

不是正再修    还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存的问题吧

显存的问题是修还是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修过同样的问题,是显存的问题。

显存的问题是修还是换

网友C:
你先换大电容、不行就重植显存、我的是重植好的、我想显存不是那么容易坏的

网友:
NEC电容坏了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你先换大电容、不行就重植显存、我的是重植好的、我想显存不是那么容易坏的

显存是换掉还是加焊一把?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显存是换掉还是加焊一把?

说了两次重植重植、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显卡植株不管用

NEC大电容问题也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了两次重植重植、不懂?

谢了   心急

网友:
大电容 显存

网友:
大电容或者显存

网友:
加焊显存OK

网友:
先干显卡,再干显存。。

网友:
果断换显卡。。

网友:
  显卡换了没好

网友:
建议先换CPU底座下面的电容,换了以后还不行直接换个全新的显卡,以前修过这种问题,换了电容就好

网友(2013-11-10):
换新的显卡还不行,连重植两个显存才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