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开机白屏

楼主(2013-06-04):
intel平台的,每次都是击穿Q7,换了就好,用几天就不行了。求解,谢谢。
Intel

网友:
楼主说的Q7是屏供电管?如果是侧后级有无短路,没短路可以将次管换成功率更大的,或者直接用个保险连过来。你这样问问题别人很难回答的,Q7干嘛的不说,又不上传资料,下次把准备工作做好再发贴。

网友:
不上图别人怎么找到你说的Q7是什么,但凭我的记忆和猜测应该是LCDVDD的3V没起引起的白屏。你直接短接你说的Q7的两个脚就OK啦

网友:
实在不行直接用保险搭过去,那个Q7换的不合适的话 有时候屏幕会有抖动的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56866-1-2.html
楼主看看这个 还有这个Q7处在铜管旁边,笔记本工作时候很热的,你给Q7做下散热处理。

网友:
请问Q7是屏电压供电管吗?建议上图 直接短接Q7的D和S

网友:
屏供电不出导致的白屏吧,这机器。

网友:
这个可能因为液晶屏的电流大而导致Q7发热过高不耐用,还有Q7的D极输出后边的电容,测试下对地值

网友:
机子这会大概修好了,屏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