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不触发,电池有点,但量不到电压

楼主(2013-06-04):
如题,富士康主板,电池3V放上去之后,再量就只有0.12V了,cmos跳针也只有0.12V
求助

网友:
线路没问题的话IO或SB挂了!

网友(点评):
双二极管没问题,电阻没问题,直接宣布死亡

网友:
看下coms到南桥的线路是不是有漏洞  短路现象

网友:
有两种可能:我不知道你电池换过没有,如果换过,就可以排除电池虚电的可能,再一个就是后级芯片或元件把电压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