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场管统统可以互换吗?

楼主(2013-06-04):
CPU 供电4406和4710MOS管怎样代换,CPU供电场管统统可以互换吗?不用分型号吗?

网友:
要看功率的,这些管有的电流10几安,有的可达几十安!

网友:
查下管子的参数,耐压值10V的电容能代换耐压值400V的电容吗?当然不能,呵呵

网友:
个人觉得只要沟道一样,都能通用

网友:
我查了下耐压30v,最大电流12A的场管,已经换好,使用原值。

网友:
老机的管才10几A电流 ,新出的几十A电流 , 当然不通用了 。

网友:
但是我们的适配器才4A左右,是否这样就可以判断不低于4A的场管都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