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7寸液晶 电源板上怎么没有开关信号?

楼主(2013-06-04):
DELL 17寸的液晶显示器,电源板有故障,没有5V供电,无法开机,想换个电源板 但是看到电源板接到驱动板上面的接口没有 开关标示,不知道如何替换
10个接口 3个5V接口  3个接地  一个AUDIO_DET 一个AUDIO_EN   一个BKLT_EN  一个 BKLT_ADJ  不知道那个是开关触发键!!

网友:
就是这样的啊,不知道你要触发什么,控制开关显示器的开关在按键板上!

网友A:
我要换一个电源高压一体板 一般都要接3跟线啊   一个供电 一个接地,还有一个就是开关信号 O/F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要换一个电源高压一体板 一般都要接3跟线啊   一个供电 一个接地,还有一个就是开关信号 O/F啊

你要说清楚是找不到背光开关信号啊,BKLT_EN就是

网友:
改高压找on/off   信号的话,在高压的PWM芯片旁边找到二个在一起的三极管,直接连在通往电源方向的三极管的B基上,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要说清楚是找不到背光开关信号啊,BKLT_EN就是

嗯 已经改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