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上了CPU就没有核心供电

楼主(2013-06-04):
电流上到0.5就掉电。。。。。。。。。

网友:
开关信号有吗    和主供电

网友:
示波器打一下有没有瞬间电压,测下cpu供电芯片有没有异常

网友:
换一个CPU试试

网友:
我这有个老烧上端管的

网友:
一经烧了一个CPU CPU 型号是P6100

网友:
顶一个,让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