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师能解释下这些定义意思 谢谢

楼主(2013-06-04):
1。DB-HSY  这个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2  HSY-GND 这个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3   DB-VSY这个也不懂
4   VSY-DNG 这个也不懂
5   BD-BLU     兰
6   BLUE-GND  蓝地
8  DB-GRN    这个是不是 绿 ?
9  GRN-GND
10  DB-RED   红
11  RED-GND  红地
12  DB-SCL    这个不知道什么意思
13 DB-SDA    不知道意思
14   RET    这个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大师门看看   这些都什么意思 ?  万分感激

网友:
1,3是行场同步信号,12,13是串行数据线,别的不懂,也不用懂!

网友:
HSY是行信号,VSY是场信号,BLUE,蓝色,RED,红色,GRN,绿色,GND,地线,SCL,SDA,串行通信时钟数据信号,RET不知道是啥,你这个是显示器的连接线脚位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