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0M主板求修复

楼主(2013-06-04):
DELL 640M主板,电池能开机,外接适配器不能充电和开机,已取下C26电容,C44电容,MAX8731未更换,外接适配器,测试MAX8731诸脚,有DCIN:19.56V,ACIN:1.50V,ACOK无电压,REF、VCC无电压,求高手修复或者直接收走。

修复或者收走请带价跟帖。

网友:
查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电池能开机,外接适配器不能开机,这不就是适配器的事么?难道还有别的么?

网友:
隔离保护电路的问题,看看开关管工作条件。
有空的话贴个隔离电路部分的图来大家参详一下吧 。

网友:
EC供电电路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