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NC65-M2主板电容问题

楼主(2013-06-04):
先上图

这块主板的故障是开机5分钟左右关机,再重启就内存报警,要等几分钟后再重启就可以启动,进系统,再用几分钟又关机,反复如此,桥两边的两个6.3V电容有轻微鼓起,换掉,同时发现桥温度较高,手感60度左右,不管,先开机试换电容后的情况,好些是10分钟左右关机,但立即重启还是内存报警,关机后手按压桥再开机,可正常启动,但在启动过程中松手,立即死机,判断桥虚焊,加焊桥后在清洗的过程中发现一个新问题,桥背面的电容怎么是这样焊的(见第二张图),仔细看也不像是加焊过程中移位,也移不到这么好,忘了量一下电容两端走向,就上电开机了,现测试了一个多小时没问题,但这个电容的问题有没有哪位师傅有这块板子,帮我确认一下是不是这样焊的。

网友:
是旱桥的时候低温高了吗

网友:
不是的,在加焊前温度较高,加焊后电脑正常了,桥温度也正常了,现在运行了近两个小时,感觉不烫手。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工厂设计PCB时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工厂设计PCB时的问题吧!

最好是这样,原来没注意到有这样的焊法。所以有疑问。也担心是加焊时移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工厂设计PCB时的问题吧!

这就最好,以前没注意到有这样的焊法,我担心的是加焊的时候移位了。

网友:
你这是太多疑了

网友:
貌似不是加焊造成的,这个电容比周边的都大,不是移位了,放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