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700 开机报错

楼主(2013-06-04):
HP v3700 开机报错 4声短响后接着3声短响 电流上到1,2左右 没跳变, 这机子以前修过 显卡 BIOS也被焊过 ,现在不知道是应该换BIOS 还是换显卡
开机报错

网友:
不过显卡,估计是显卡虚焊了。BIOS坏的情况很少。不妨先刷BIOS看看,然后再加焊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