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人用酒精松香溶液?你们都是怎么保存的?

楼主(2013-06-04):
如何使用的?

网友:
配好后存放在小瓶里,使用时涂抹少许在焊接处。
个人感觉比固体松香好用多了!

网友:
一次性针管,在大瓶做好了,抽到针管里面,用的时候。。。。。。。。。。。。。

网友A:
有没有遇到过,用的时候,针头给堵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遇到过,用的时候,针头给堵住了

酒精松香液,你想用什么堵住?

网友:
三楼兄弟那种瓶不错的,正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