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主板12V掉电

楼主(2013-06-04):
华硕M2N68,12V掉电,测量12V对地阻值520正常,测量供电管也无击穿,怀疑管理芯片或驱动芯片短路,用电流烧机,电流都上到3A还没烧出来,不敢在加了,新手焊功不过关,不敢更换芯片代换,谁有好法子

网友:
垃圾N68的单桥班子,估计是amd最垃圾的芯片组了,遇到坏的直接干桥百分之八十好

网友(点评):
这板子干桥,有钱赚吗?

网友:
嗯,干桥吧,不过干完桥也用不了多久,也是这种板子,扔到售后,回来后一看动的桥,用了3个月后,老毛病又犯,发售后又继续干桥,又用了2星期,又不行,再干桥,说板子不行了,阵亡了。

网友:
掉电是短路还是怎么的 不是 短路!!这板CMOS电池没电  IO坏 桥脱焊 这是通病了

网友:
CPU坏也会引起掉电,还可以试一下,装假负载测量CPU的条件。。。。。时钟,复位,pg,vdda ,vtt.等等。。。

网友:
单桥的板子就这样,发热大容易虚焊

网友:
咳咳,前天才修了2个这个板子,都是不跑马,干桥后,一个跑了一次就不行了,另一个直接不触发了,换吧,买块二手技嘉的好用,

网友:
我的是M4N78跑D1掉电。估计也是桥问题,没价值了。鸡肋

网友:
桥的问题 我修道的很多这个板子  就是直接假焊 好就好 不好扔了

网友:
换U试,不行加焊。再不行,10块钱买来当料板。

网友:
這型的板我曾修過12v供電的固態電容有問題,建議你可以拆下12v供電及cpu供電的固態電容, 看是否還掉電......

网友:
上面那个822排阻易坏

网友:
说来说去要焊工要过关,基本的

网友:
++++++++++++++++++++++++++++++

kalemi -10 严禁灌水
S-离别 -5 严禁灌水

网友:
桥的问题多,干桥吧

网友:
我今天也拿了块你这样的板,也是12伏掉电,场管全拆了,也都送好的,
还是找不出故障

网友:
师傅跟我说,遇到AMD的板,把桥干一干

网友:
桥 的可能性还是很高

网友:
有事没事干干桥

网友:
CPU那边吗,还是主供电那边, 要搞清楚哦。在干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