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dv2000待机电流5大短路怎么修

楼主(2013-06-04):
惠普插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4.98大短路
本人新手,没人教,求怎么修方法,越详细越好,小弟非常感谢

网友A:
打短路比较简单吧,先看看有没有明显烧的地方,没有的话就用烧机大法就可以了

网友:
大短不适合用烧鸡法,通常大短一般就是高端电容坏了,挨个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短路比较简单吧,先看看有没有明显烧的地方,没有的话就用烧机大法就可以了

什么是烧鸡大法

网友:
这种短路 一般电容坏了
好好看看
哪个电容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