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示波器乱点能把主板搞坏吗?

楼主(2013-06-04):
最近入手台7810测晶振36.768的时候把主板弄坏了。现在主板PCI A14脚对地0欧姆了。现在就差没有把南桥取出来测试看是不是南桥短路了。请问下示波器测试的时候能把主板搞坏吗?希望各位大神解答下,求教育

网友:
一般不会,不过探头会不小心让挨着的触点短路吧,我以前经常弄短路不过没弄坏过板

网友:
是不会的,但要小心,不要把探头不小心同时接触两个点。

网友A:
不弄短路,是绝对不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弄短路,是绝对不会的。

我主要是怀疑是不是示波器有问题才会那样?因为我是买2手的,不知道是不是有暗病

网友:
示波器有那么厉害吗?再说芯片引脚小,碰下也不会有问题吧?跑下线路把。

网友:
短路那里来的呢 。·?

网友:
会,我就遇到过,用示波器抓3V5V后,板子就短了,可能是抓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什么地方让板子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