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高压板,通电亮一下就灭,灯管确定完好,为什么?

楼主(2013-06-04):
确定灯管是完好的,新换了一块高压板,接pwr, gnd, 12v,结果亮一下就灭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新换的也会保护,两块全新的高压板都是这样的,高压板不应该是坏的,而且两块都是坏的,是传过去的电压过高吗?还有什么原因呢?

补充内容 (2013-6-5 10:01):
修好了,贴子不可以编辑,只能是补充了

换好高压板,将灯管的红蓝线换一下位置,就可以正常点亮了,这是为什么呢?大家谁解释一下

网友:
换灯管试下啊

网友A:
你的旧高压板没有去保护,
或者直接把供给高压板的12V(有的不是12V)供电断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旧高压板没有去保护,
或者直接把供给高压板的12V(有的不是12V)供电断掉

旧高压板的 高压线圈都拆除了,这样还不行吗?

网友(点评):
赞同W405734627,要将原高压板的主供电断掉,否则原电路依然在工作。

网友:
灯管测试过了,完好,点其它的屏,也会出现亮一下就灭

网友:
不行,一定要断掉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旧高压板的 高压线圈都拆除了,这样还不行吗?

不行,一定要断掉供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旧高压板的 高压线圈都拆除了,这样还不行吗?

它保护是通过芯片控制的,你不断掉,芯片还是会有供电,还是会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它保护是通过芯片控制的,你不断掉,芯片还是会有供电,还是会保护

我的QQ366297207  你帮我看一下电路板,然后你看看应该断哪个东西,谢谢

网友:
这种一般是灯管的问题,可以亮不代表灯管就是好的。

网友:
灯管,问题

网友C:
现在好了没有?亮一下就灭的时候灯闪不闪,如果灯闪的话有可能是50v小电容的事,如果没闪把电源板的电容都换了,应该就好了

网友:
谢谢各位,还没有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把ADJ也接上,我遇到过HKC显示器 改高压 只接了 5V NO-OFF GND 通电亮一下就灭了,最后把ADJ接上之后就正 ...

接了,ADJ  还是老样子, 把on/off接上 15V,灯管可以正常亮,但白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好了没有?亮一下就灭的时候灯闪不闪,如果灯闪的话有可能是50v小电容的事,如果没闪把电源板的电容都换 ...

电源灯不闪

网友:
灯管确定是好用的

网友C:
那应该是电源板上电容的事。都换了应该就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应该是电源板上电容的事。都换了应该就能好

解决了,将红蓝线对换位置就好了

网友:
还有这样的情况,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量一下燈管的阻抗,阻抗過高代表就是有問題了力會亮不代表就一定是好的

网友:
此问题我也遇到过,也是和你的解决方法一个样,俺也不知道是为啥,听有的大侠说是灯管的事,但是这样接后,显示器可以正常工作,真是欲闷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把灯管的正负极线换下位置就行了吗
L1 L2换位置, L3 L4换位置

网友:
灯管焊接漏电打火,呵呵,你换线位,负线当正,负线可不是高压线,耐压不够,小心哟

网友:
灯管也要分极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