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d185wd雷击修复

楼主(2013-06-04):
联想d185wd显示器,客户描述雷击后无法开机,打开后发现电源板无5v,是7575电源芯片的五脚旁边的电阻没阻值应该是换个二十几的欧的电阻,三极管也烧了 ,旁边的保险电阻也烧了。代换个7欧左右的,就OK了,但有些人说五脚电阻的是100欧的,我想纠正下,发个贴 希望有用

网友:
五脚正常应该是10欧!还有一只是10K接地!

网友:
夏天到了 多备些电源IC吧

网友:
有图片没,一般都是备什么型号的ic呀,谢了,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