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H_PWROK拉低求助,在线等!

楼主(2013-06-04):
一台联想老机子,开机电流在0.4A左右,测电感都有供电了,对地阻止没问题, 查CPU供电芯片的2脚DELAY_VR_PWRGOOD只有0.77V,貌似被拉低了,追查这信号去了2个地方,一个是北桥(北桥是输出)
,一个是U41, 找到U41测1脚PWROK有3.3V,2脚DELAY_VR_PWRGOOD有0.77V,4脚ICH_PWROK有0.56V,5脚3VSUS有3.3V,很明显2脚和4脚都不对,断开4脚后,2脚有4.4V,芯片4脚也输出3.3V,开始以为是4脚ICH_PWROK(直接进南桥的)导致拉低的,所以决定换南桥,更换之后现象还是一样,无助了,怎么不是南桥?于是就把U41的4脚断开,再把南桥这边ICH_PWROK也断开,从芯片4脚飞线到桥里面,可是故障还是存在,无赖,直接从U41的5脚飞线到2脚,居然没被拉低了,2脚和4脚都有3.3V了,但肯定点不亮。当翘起U41的4脚从5脚飞线到4脚,4脚有3.3V ,但2脚却只有1.05V了,我就没想通的是,为什么2脚我这样飞线不被拉低呢?为什么直接飞3.3V到4脚,而2脚却被拉低了呢?求解,还有我在按下开关时,测得U41的2脚有4.4V输出,但没到2秒就掉到0.77V了,芯片U41我已经换过了,知道的大虾们指点下,我实在没办法了。

U41的内部图

网友:
既然5脚飞到2脚,没有被拉低!有没有可能是3V上拉电阻有问题呢~可以查一下R543有没有变质?断线?

网友:
看了楼主的描述是挺奇怪的问题呀,开机时上拉有个4.4V电压应该要查下吧,可能问题出在上拉的前级

网友:
有道理,我也怀疑是前面的问题,可能是CPU供电芯片或北桥自身拉不起负载,所以飞线没问题,而自己出电压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