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LQ630 635驱动管sla4036怎么判断好坏

楼主(2013-06-04):
sla4036驱动管老爱烧坏,各位大哥都是怎么解决的

爱普生LQ630  635驱动管
sla4036
驱动管老爱烧坏,各位大哥都是怎么解决的

这管子坏了怎么测量?
经常4个在一起,我都是一个一个的换了来排除的

要把头都一起换掉吗?
换了驱动管。返修率超高的。几天到几个月不等 。

网友:
la4036   15脚的芯片,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位,一支表笔接第8脚,另外一支表笔分别测量1,3,5,7,9,11,13,15 脚位,以上脚位阻值要一致,阻值不一致即为坏,同样方法测另外一组,8脚的表笔不动,再测量2,4,6,10,12,14,脚位,阻值一致即为OK,其中有一个脚位 阻值不一致即为坏               测量时 阻值显示无穷大时,把红黑表笔互换位置 再测量即可,     遇到问题 再留言

网友:
我去 ;太专业了;学习了;